[求助] 数字的IO PAD上,VSS VSSIO有啥区别

楼主(2013-04-22):
看文档上说VSS是core ground, vssio是pad ground,pad ground 和 core ground有啥区别!?

网友:
POWER for IO is diff with power for core in some case ,such as IO's power is 3.3v while the core's power is 1.2v

网友:
两个地噪声pattern不一样,从噪声角度最好隔离.但从esd角度却是直连最好,所以这里要视情况灵活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高手哎!~

网友(2013-05-26):
楼主有IO pad的电路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只有block level的,没有里面具体的。

网友:
   应该是所有的地最后都连到大地了,不同的地用磁珠或者0欧电阻连在一块。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