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检测两个信号相位延时

楼主(2013-04-22):
怎么检测两个信号的延时,相位延迟时间,最好用verilog代码编写。

网友:
神马信号?扩频信号?是扩频信号的话可以用相关,计算相关可以使用FFT!

网友(2013-07-05):
你的问题也太模糊了。首先考虑纯载波的情况。若这两个信号的频率是一样的,那么将两个信号混频,再通过一个低通滤波,最后再通过查找表就可确认出相位差;如果两个信号频率不一样,需要将通过低通滤波器后的信号进行FFT分析,得出残余频率,并将该频率用于和低通滤波器后的载波进行混频,最后再次通过低通滤波就可得到相位差。其次如果调制有伪随机码,那么需要用匹配滤波器先剥离伪随机码,然后再按上面的步骤进行。把你的条件写明,别人才可以给你写出代码。

网友(2014-08-28):
I can this task make by 60000 in Verilog.

网友(2014-10-25):
互相关吧!

网友(2015-01-03):
就是TDOA嘛。。。

网友(2016-05-19):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