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量子阱网格划分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根据介绍,sentaurus里面对量子阱网格的划分必须要求划分成矩形的,有谁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用自动网格生成的时候都是三角形的。我建的是二维器件模型,在例子里面都找不到相关的。

网友(2013-10-09):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联系我下吧,我有问题问你 谢谢 553272124QQ

网友:
联系我一下,QQ553272124

网友(2014-04-28):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也一直很疑惑怎么设置量子阱里的网格.
2013版里有一个GaAs激光器的例子,打开看了一下网格设置,也没有发现量子阱里是严格的方形网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量子阱垂直于y方向:
YCuts (list qw-start-y qw-half-y qw-end-y)

网友(2014-07-21):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会设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该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