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DRC、LVS

楼主(2013-04-22):
做后端的DRC、LVS主要需要一些什么知识?工艺方面?现在刚接触,都没有个大概的概念,求指导。

网友:
集成电路版图基础-实用指南 英文名叫:IC Layout Basics
集成电路掩膜设计-基础版图技术        IC Mask Design
老外写的,深入浅出,初学初学者

网友:
DRC、设计规则检查主要是工艺的角度讲
LVS ,版图和电路的对比

网友:
用不同的工艺规则完成设计,慢慢就能在其中发现规律。
看书的同时,也要实际操作。

网友:
有规律,有方法的!

楼主(2013-07-13):
术业有专攻,我还是先偏重前端吧,只要语言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觉得要懂设计规则,懂点电路的知识

网友(2013-09-27):
有的manual寫得仔細的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