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了spectrerf怎么安装

楼主(2013-04-22):
哪位大侠,给讲一下specterrf是怎么回事,我安装了ic610 Base怎么能用spectreRF呢,如果需要下载东西,麻烦给个下载地址1

网友:
Spectre RF在Cadence MMSIM软件包中不在IC610中

楼主:
我装了mmsim61,但是只有spectre呀,怎么能用spectrerf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你的$PATH变量中,$MMSIM_HOME/tools/spectre/bin在你的$CDS_HOME/tools/dfII/bin前边,
即使你使用IC5141,使用ADE 5141,仿真时也会调用新版的spectre的。

spectre RF和spectre在ADE环境中都可以直接调用,仿真器都是选spectre。已经整合了的。
设置无误的话,只要仿真器设置为spectre,仿真类型选择,除了DC、AC、TRAN、STB等经典仿真之外,
还会出现PSS、PNOISE、PSTB之类的RF仿真的。

MMSIM里面我记得同时有spectre,spectre RF,APS,Ultrasim。
没必要对spectre和spectre RF区分的这么细。

楼主:
奥是这样的呀,谢谢呀!

楼主:
谢谢呀,一直没注意除了dc,tran外的那些选项,一会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ectre RF 与 spectre 整合了,可是我仿PSS时 还是会报错:
  帖子如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91899&highlight=pss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神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