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op route vdd & gnd重疊

楼主(2013-04-22):
top route vdd & gnd重疊的利與弊

网友:
等高人驾到
VDD,GND之间有个电容吧

网友:
免费的decouple电容,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
不太好,虽然楼上说,滤波电容是有点,但是,地线噪声如果不能确定,如果是噪声源电路的地,肯定是不能放。可以肯定的好处就是省面积,很省面积。

网友:
这样做好处是 电源和地之间形成了电容(容值很小)。但也有不利的因素如 二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