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HSPICE中有没有电压控制开关啊,怎么我总有一个错误???

楼主(2013-04-22):
求问,Hspice中有没有电压控制开关啊?Pspice中是有的,但是我用hspice总有个错误啊?
代码如下:
TEST
.OPTIONS POST

V1 1 0 1
R1 1 0 1
V2 2 0 2
R2 3 0 1
SW1 2 3 1 0 SMOD
.MODEL SMOD VSWITCH RON=1 ROFF=1E+12 VON=1 VOFF=0.5
.OP
.PRINT I(R2)
.PROBE
.END

错误如下:
**error** (f:\vckaiguan_test\vckaiguan_test.sp:9)  unknown model type:  vswitch
  **error** (f:\vckaiguan_test\vckaiguan_test.sp:9)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代码比较简单,只是想熟悉验证电压控制开关的工作原理,但总有个错误,会不会是Hspice中没有这个器件啊???

网友:
Hspice中有压控开关的,名字就叫swi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switch怎么用吗,或者给一个介绍的链接,貌似一般Hspice的教程中都没有提到,就是提到也说跟Pspice一样,即:Sxxx N+ N- NC+ NC- MNAME
.MODEL MNAME VSWITCH RON ROFF VON VOFF
但是我的情况总有一个错误。

感激不尽啊~~~~

网友:
前两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后来我问了下一个复旦毕业的phd师兄
他说hspice manual里没发现开关的模型类型
建议我用传输门来做开关

其实我也是刚开始学着HSPI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也看了介绍器件和模型的那个手册,确实没有提到压控开关,不过也没提到受控电源这样的,所以会不会是没有提到而已。。

网友(2013-09-30):
琢磨了很久,Hspice仿真开关的问题确实头疼。
根据Baker的《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第2版第1卷)(人民邮电出版社),第24页图1.30所标代码,Hspice报错“.model switmodel sw ron=0.1
  **error** (e:\circuits\hspice\figure130.sp:35)  unknown model type:  sw”。
按照书上的网址http://CMOSedu.com下载了这个图的实际代码(代码与书上标注的不同),这里是用压控电流源(VCCS)代替了开关,这样可以仿真出结果。下载的代码如下:
** Figure 1.30 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 ***
*Run HSPICE and then Avanwaves to view signals
.option post
.tran 100p 8n UIC
Vclk        clk        0        pulse -1 1 2n
Vin        Vin        0        DC        5
GS1         Vin        Vouts        VCR PWL(1) clk 0 0 100MEG 1m 0.1
R1        Vouts        Vout        1k
C1        Vout        0        1p        IC=2
.end

代码中的GS1就是一个压控电流源,但为啥这么连接,代码中的Vin Vouts应该是开关的输入和输出端,但VCR PWL(1) clk 0 0 100MEG 1m 0.1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 Hspice中压控电流源的标准描述是怎样的?
一直没弄懂,请高手解答。

网友(2015-01-07):
在HSPICE中没有理想开关的模型,有一种实现方式是利用压控电阻:VCR。 表达式为:
g_switch vin1 vc VCR pwl(1) vswitch2 0 0, 1m 1v, 100Meg
其中vin1 vc为电阻的两端,VCR为属性,pwl(1)代表电阻变化特性,(vswitch2,0)为控制电压的两端。
0,1m代表当控制电压为0时,电阻为1m; 1v,100Meg代表当控制电压为1v时电阻为100Meg。
通过控制电压电平在0到1v之间可以实现导通(1m),关断(100Meg)的特性。

网友(2016-08-04):
不错,受控源长见识了

网友(2016-11-01):
PWL()

Keyword for the piecewise linear function; must include parenthetical ().
PWL是指的这是分段线性函数

VCR

Keyword for the voltage controlled resistor element. VCR is a reserved HSPICE keyword; do not use it as a node name. The LAPLACE, FREQ and FOSTER forms of G elements do not require the VCR.
VCR是属性,代表这是个压控电阻

网友(2020-08-27):
mark一下,学到了,谢谢

网友(2024-03-28):
swcap5.sp fifth order elliptic switched capacitor filter.
*.options post
.global phi1 phi2
.tran 2u 3.2m
.probe v(out) v(in) v(phi1) v(phi2)
iin   0    in sin(0,1ma,500hz)
*iin   0    in sin(0,1v,2khz)
vphi1 phi1 0  pulse(0,2 00u,.5u,.5u,7u,20u)
vphi2 phi2 0  pulse(0,2 10u,.5u,.5u,7u,20u)
rsrc  in   0  1k
rload out  0  1k
xsh   in   out1 sh
xlin  out1 out2 linear
xhq   out2 out3 hqbiq
xlq   out3 out  lqbiq
* sample and hold
.subckt sh in out
gs1  in  1 vcr  pwl(1) phi1 0  0.5v,100meg 1.0v,1.0
eop1 out 0 opamp  1  out
ch    1  0  1.0pf
.ends
* linear section
.subckt linear  in out
gs1  in 1 vcr  pwl(1) phi1 0  0.5v,100meg 1.0v,1.0
gs2  1  0 vcr  pwl(1) phi2 0  0.5v,100meg 1.0v,1.0
cs   1  2  1.0pf
gs3  2  0 vcr  pwl(1) phi1 0  0.5v,100meg 1.0v,1.0
gs4  2  3 vcr  pwl(1) phi2 0  0.5v,100meg 1.0v,1.0
eop1 out 0 opamp  0 3
ce   out 3  9.6725pf
gs5  out 4 vcr pwl(1) phi2 0  0.5v,100meg 1.0v,1.0
gs6  4   0 vcr pwl(1) phi1 0  0.5v,100meg 1.0v,1.0
cd   4   2 1.0pf
csh  in  3 0.5pf
.ends
* high_q biquad section
.subckt hqbiq in out
gs1  in 1 vcr pwl(1) phi2 0 0.5v,100meg 1.0v,1.0
gs2  1  0 vcr pwl(1) phi1 0 0.5v,100meg 1.0v,1.0
c1   1  2  0.5pf
gs3  2  0 vcr pwl(1) phi1 0 0.5v,100meg 1.0v,1.0
gs4  2  3 vcr pwl(1) phi2 0 0.5v,100meg 1.0v,1.0
eop1 4  0 opamp  0 3
ca   3  4  7.072pf
gs5  4  5 vcr  pwl(1) phi1 0  0.5v,100meg 1.0v,1.0
gs6  5  0 vcr  pwl(1) phi2 0  0.5v,100meg 1.0v,1.0
c3   5  6  0.59075pf
gs7  6  7 vcr  pwl(1) phi2 0  0.5v,100meg 1.0v,1.0
gs8  6  0 vcr  pwl(1) phi1 0  0.5v,100meg 1.0v,1.0
eop2 out 0 opamp 0 7
cb   7  out  4.3733pf
gs9  out 8 vcr pwl(1) phi2 0  0.5v,100meg 1.0v,1.0
gs10 8   0 vcr pwl(1) phi1 0  0.5v,100meg 1.0v,1.0
c4   out 3 1.6518pf
c2   8   2 0.9963pf
c11  7  in 0.5pf
.ends
* low_q biquad section
.subckt lqbiq in out
gs1  in 1  pwl(1) phi2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gs2  1  2  pwl(1) phi2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c1   2  3  0.9963pf
gs3  2  0  pwl(1) phi1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gs4  3  0  pwl(1) phi1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gs5  3  4  pwl(1) phi2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ca   4  5  8.833pf
eop1 5  0  0 4    level=1
gs6  5  6  pwl(1) phi1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gs7  6  0  pwl(1) phi2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c3   6  7  1.0558pf
gs8  7  8  pwl(1) phi2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gs9  7  0  pwl(1) phi1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eop2 9  0  0 8    level=1
cb   8  9  3.8643pf
gs10 9  10 pwl(1) phi2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gs11 10 0  pwl(1) phi1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c4   10 7  0.5pf
c2   10 3  0.5pf
c11  8  1  3.15425pf
gs12 9 out pwl(1) phi2 0 level=1 0.5v,100meg 1.0v,1.0
.ends
.end
  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