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nalTap的采样时钟的疑问

楼主(2013-04-22):
我没有阅读过Altera的文档,所以刚开始以为这个采样时钟要遵循香农定律。比如我的系统时钟为100M,要采集系统时钟和若干个信号状态,那么采样时钟就要大于200M。实际上,我在FPGA上使用了400M,然后使用SignalTap进行采样分析,效果不理想。
后来简单阅读了些文档,发现并没有提到采样定律。只是说,采样时钟可以为任意信号,建议最好为全局时钟。我就不明白这里的工作原理了。那就是说,采样时钟可以用100M的系统时钟。那么如果使用50M的全局时钟,和100M的衍生时钟,400M的衍生时钟,采样分析会有哪些不同呢?

还有就是工程中加入STP文件,常常对FPGA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如果要看100MHz的时钟确实需要200MHz的采样率,但如果只是看100MHz时钟驱动的寄存器输出,那采样频率100MHz就可以了,因为经过了寄存器频率至少减半。。。

工作不正常是时序约束不完整或完全没有。

网友:
采样不理想原因不好说....很可能是楼上说的时序问题,或者时钟,尤其你这几百兆的频率了,出问题很正常
逻辑分析仪也是要占用资源的,必然会对设计部分的电路综合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复杂到一定程度甚至资源不够用,综合失败

网友:
你把问题想复杂了?说的那个是不是用于模拟信号的?
对于数字信号,直接用被采样时钟域一个时钟是最省事的办法,还可以避免多采或少采。

楼主:
   嗯,学习了。多谢,我去板子上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1.在一个SignalTap的实例中,添加一个时钟域的多个信号,采样时钟就使用这个时钟域的时钟。如果将不同时钟域的信号混合在一个实例中,就会导致采样信号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2还有说一些信号,比如PLL输出的时钟,差分信号等,不适合用来做观察对象。这个说法,可有道理?

网友:
使用不同的时钟会对综合出来的结果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吧,最好综合完后看下时序违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