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启动电路用Hspice该怎么仿真呢?

楼主(2013-04-22):
如题!!求做过的大神帮忙解答或给点思路,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再说的详细点吗??谢谢啦!

网友:
用VPWL激励源,让电源从0到vdd上升,上升时间1ms以上,观察启动电路各管子电流及工作状态,基准启动后,看启动电路是否能关掉,从而不影响主电路正常工作,要跑多个CORNER。

网友(2013-08-04):
.dc temp -40 120
.tran 0 100u 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