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调整VCO的输出信号的占空比为50%?

楼主(2013-04-22):
如何调整VCO的输出信号的占空比为50%?

网友:
用的什么VCO?如果四级差分ring之类一般不该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得LC的,图在下面:V1、V2是差分输出。

网友:
电路两个电阻的用途是什么?为什么直接和p管的衬底直接相连?调节p管的宽长比使他是n管的2到3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同学设计的,说是容易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往N阱里接电阻,感觉不是很合理。。。衬底信号一般都是要被屏蔽掉才行。。。

网友:
楼主 我最近也在 学习 VCO 为什么 我和你差不多的电路 在hspice 仿真就是震荡不起来啊。急死了 。求指点。  能留个qq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Pmos衬底接高电平吧,我接到vdd试试。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工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需要用到VCO,但主要不做VCO,电路是从同学设计的,她也是从以前师姐那里拷的,你可以在eetop上搜索有关VCO的资料,应该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TSMC 0.18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把cadence的这个电路文件发给我。。邮箱761039096@qq.com  真的很需要啊。   我调了好多天的参数了纠结死了。就是振不起来。我用的也是TSMC 18的工艺库。 有点急用。  拜托了。

网友:
楼主,拜托啦。。。 很急。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否使用.ic语句加载初始电压呢?这可能是VCO不能发生自振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ADS仿了,参数都在上面了,自己搭建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