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布式ram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帮忙看一段程序,后面是testbench。我要实现的是将数据存入一个128x16的矩阵,每次输入32位,输出地时候每次输出128位(也就是输出16行)。但是做仿真的时候,只输出了前15行的数据,没有输出第十六行的。
请高手指点一二。
module shifter(
     input [31:0] a,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2:0] mb_partition,
     input in_valid,
     input [31:0] data_in,
     input sde,
     output  [127:0] candata
     );
reg [1:0] cnt1;
reg [7:0] cnt2;
reg [7:0] dram_addr_in,dram_addr_out;
reg dram_wr;
reg [127:0]din;
reg [31:0] temp_data1,temp_data2,temp_data3;
wire [127:0] dpo;
reg flag,flag1,flag2;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begin
  cnt1<=0;
  dram_addr_in <= 0;
  dram_addr_out <= 0;
  flag <= 0;
end
begin
  if(in_valid||flag) begin
   flag<=1;
   cnt1<=cnt1+1;
   dram_wr<=1;
   case(cnt1)
   0:begin
    temp_data1  <= data_in;
   end
   1:begin
    temp_data2 <= data_in;
   end
   2:begin
    temp_data3  <= data_in;
   end
   3:begin
    dram_addr_in <= dram_addr_in + 1;
    din <= {data_in,temp_data3,temp_data2,temp_data1};
   end
   endcase
  end
  if(sde)begin
   dram_addr_out<=dram_addr_out+1;
   //candata<=dpo;
   //candata <= dpo;
  end
end
end
dpram64 uut(.clk(clk),.addr(dram_addr_in),.dpra(dram_addr_out),.wr(in_valid),.din(din),.dpo(candata));
endmodule
module dpram64 // 64-Deep dual port ram
#( parameter WIDTH   = 128,
   parameter O_ORDER = "BLK_STD" //4x4块输出顺序
)                                 //BLK_LRTB 4x4光栅顺序, BLK_STD 4x4标准顺序
(
  input clk,
  input [5:0      ] addr,
  input [5:0      ] dpra,

  input             wr,
  input [WIDTH-1:0] din,

  output[WIDTH-1:0] spo,
  output[WIDTH-1:0] dpo
);

  localparam U_CNT    = (WIDTH+1)/2;
  localparam RE_WIDTH = U_CNT*2;

  wire [RE_WIDTH-1:0] _di ;
  wire [RE_WIDTH-1:0] _spo;
  wire [RE_WIDTH-1:0] _dpo;
  wire [5         :0] _dpa;
  assign _di = { {(RE_WIDTH-WIDTH){1'b0}}, din};
  assign dpo = _dpo;
  assign spo = _spo;
  generate
    case(O_ORDER)
    "BLK_STD" : assign _dpa = dpra;
    "BLK_LRTB": assign _dpa = {dpra[5], dpra[3], dpra[4], dpra[2:0]};
    default   : assign _dpa = dpra;
  endcase
  endgenerate

  generate
  genvar ii;
  for(ii = 0; ii < RE_WIDTH; ii = ii+1) begin : ram_unit
  // RAM64X1D: Static Dual Port Synchronous RAM 64-Deep by 1-Wide
  RAM64X1D inst(
       .WCLK (clk     ),
   .WE   (wr      ),
   .DPRA5(_dpa[5] ),
   .DPRA4(_dpa[4] ),
   .DPRA3(_dpa[3] ),
   .DPRA2(_dpa[2] ),
   .DPRA1(_dpa[1] ),
   .DPRA0(_dpa[0] ),
   .D    (_di[ii] ),
   .A5   (addr[5] ),
   .A4   (addr[4] ),
   .A3   (addr[3] ),
   .A2   (addr[2] ),
   .A1   (addr[1] ),
   .A0   (addr[0] ),
   .SPO  (_spo[ii]),
   .DPO  (_dpo[ii])
  );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testbench:
module tb;
// Inputs
reg [31:0] a;
reg clk;
reg rst_n;
reg [2:0] mb_partition;
reg in_valid;
reg [31:0] data_in;
reg sde;
// Outputs
wire [127:0] candata;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shifter uut (
  .a(a),
  .clk(clk),
  .rst_n(rst_n),
  .mb_partition(mb_partition),
  .in_valid(in_valid),
  .data_in(data_in),
  .sde(sde),
  .candata(candata)
);
always#50 clk = ~clk;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a = 0;
  clk = 0;
  rst_n = 1;
  mb_partition = 0;
  in_valid = 0;
  data_in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rst_n = 0;
  #100;
  rst_n = 1;
  in_valid = 1;
  data_in = 32'h1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2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3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4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5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6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7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8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9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a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b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c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d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e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f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0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1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2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3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4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5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6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7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8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9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a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b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c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d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e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f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0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1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2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3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4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5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6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7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8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9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a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b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c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d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e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f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0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1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2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3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4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5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6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7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8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9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a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b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cc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d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e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f1_11_11_11;
  #100;
  data_in = 32'h01_11_11_11;
  #100;
  in_valid = 0;
  // Add stimulus here
  #500;
  sde = 1;
  #2000;
  sde = 0;
end

endmodule

网友:
代码太多,还是弄个框图比较好,把方案说清楚,看代码费事!

楼主:
    谢谢楼上关心,问题已解决,问题是我的分布式ram的使能端没有及时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