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中black_box 和 rename_module的设置

楼主(2013-04-22):
synplify 综合时,将子模块 m.v  设置成 black_box
顶层模块 例化时 将 m 例化为 u_a 和 u_b

module top
  ...

  m  u_a{
   ...
  }

  m  u_b{
   ...
  }

endmodule

经过 synplify 综合后,u_a 被命名为 Z1 ,u_b 被命名为Z2

cdc 文件设置
define_directive {v:m} {syn_black_box} {1}
define_directive {v:Z1} {syn_rename_module} {m}
define_directive {v:Z2} {syn_rename_module} {m}

可是这样的设置后,Z2 并没有 重命名 m
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
是应该重命名为u_a, u_b,还是命名为m?
m是模块名,以后的调用应采用例化名,再者,一个同名的模块无法被改名两次?这是不是你无法改名的原因?

楼主:
问题解决了,m.v 是带参数配置的, 综合时,要生成两个 edf 文件,分别对应 u_a , u_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