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权衡

楼主(2013-04-22):
目前在设计射频接收机的前端,需要为低噪放,锁相环,VCO等器件提供工作所需的电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都似乎可以达到目的,对于如何取舍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低噪放建议用LD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如何选择LDO和DCDC是电源管理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获得高性能的电源电压以及最优化电源效率。
以下是一个系统的电源系统考虑的情况,你可以参考.
若一个接收系统,需要3.3V的电池供电,而内部工作模块如一些射频模块,只需要1.2或者更低的电压就可以很好工作。
DCDC输出是noisy的(除非设计的很好的DCDC,有直接用DCDC给射频供电的,做的牛的),而LDO输出是较安静。为了保证射频性能肯定是利用LDO供电。但是问题是,3.3V输入到1.2V输出,LDO的最大效率是1.2/3.3V=36%啊!,还没有考虑到low power 模式!效率会更低。但是用DCDC呢?一般在适宜负载下会有90%及以上的效率,同时有技术很成熟的lower power模式,保证了low power 模式的效率。
所以,一般系统通常结合DCDC和LDO各自的优点:利用DCDC降压,在利用LDO稳压。
如上述例子,利用DCDC将3.3V的输入电压降到1.8V,再经过LDO产生1.2V这样的效率是DCDC的90%*LDO的67%=60%,比此前高出接近一倍,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可以减小LDO的dropout,如3.3V到1.6或1.4的输出。
当然这样做会比单独的DCDC和LDO面积大,但是对于SOC来说,牺牲这点面积带来的性能和效率是很可观的。

网友:
功耗低,建议用LDO。

网友:
再者 两步转化,先DCDC后LDO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