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 加 driving_cell的时候有这样的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22):
在 做到 set_cell_driving这一步的时候 有一个warning: design rule attributes from the driving cell will be set on the port   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加的是 库里面的 buffer啊

楼主:
先自己顶下 希望有大神看到 帮解决下

网友:
这是提醒你,由于你set了driving cell,在这个port上的drc会使用driving cell的。
如果你确定这么设定是ok的,不用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