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询问perl高级排序的基本原理

楼主(2013-04-22):
最近看小骆驼书的高级排序。
书上写的有关数值排序,小弟有点不太懂perl解释器内部是如何一步一步将一个数组进行排序的。比如
@array=qw(22 11 38 17);
@sorted_array=sort {$a<=>b} @array;

运行的结果就是输出的@sorted_array=qw(11 17 22 38);
perl内如是如何进行排序的呢??

小弟的理解是:第一步,$a=22,$b=11,然后啊a<=>b发现不对,$b应该在$a的左边,然后就成了11 22 38 17
那下一步谁是a,谁是b呢?还有就是排序这四个数,perl怎么确保已经排序成功了?一共要扫描这个序列多少遍啊?

哪位大神赐教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gle一下“排序算法”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perl实现的排序只是采用其中一种算法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
回复 楼主:

#!perl
use 5.16.2;
my @list = qw(22 44 5 66 9 10 33);
my @sorted = sort { say "\$a=$a <-> \$b=$b"; $a <=> $b;} @list;
say "\@sorted = @sorted";

结果:

$a=22 <-> $b=44
$a=5 <-> $b=66
$a=9 <-> $b=10
$a=22 <-> $b=5
$a=22 <-> $b=66
$a=44 <-> $b=66
$a=9 <-> $b=33
$a=33 <-> $b=10
$a=5 <-> $b=9
$a=9 <-> $b=22
$a=22 <-> $b=10
$a=22 <-> $b=33
$a=44 <-> $b=33
@sorted = 5 9 10 22 33 44 66

每个版本如何实现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使用脚本语言只要知道如何用,用了之后结果如何就可以了.
另外,你感觉你可能看书不是很仔细吧,这些东西书里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perldoc -f s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