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输入SAR ADC 输入电压

楼主(2013-04-22):
一直不是太清楚当把SAR ADC做成差分输入时,输入的信号该如何加,请教一下大家:
SAR ADC 中的Vref=3V,要求整个ADC的输入范围是0~2V,采用全差分结构,当输入电压
为1V时,Vip(正向输入端)是否加入共模电平1.5V,幅度0.5V的电压,即1~2V的正弦信号;
Vip(反相输入端)Vin加入的也是1~2的正弦信号,只不过相位增加180度。那么也就是相当于
Vip-Vin加入的是峰峰值为2V,-1~1V的正弦信号,这样理解正确吗?以此类推,当要输入
2V的电压时,正反差分输入端加入相位差180度的0.5~2.5V正弦信号,则Vip-Vin相当于加入
峰峰值4V,幅度2V,-2~2V 的正弦信号,这样理解对吗?
PS:当要采样输入信号时,即采样输入0~2V的电压时,每个单端信号该如何加信号。

网友(2014-06-28):
who can answer it ?!

网友(2014-11-22):
你都说了啊,输入为1v的时候,例如vip输入共模为1.5,幅度为1.5+0.5,周期你自己要求的一个正弦信号,vin输入共模0.5,幅度1.5-0.5,与vip互补(对称)的信号就好。2v类似,只是幅度改变就好

网友(2016-04-17):
回复 网友A:

    哈哈

网友(2017-12-05):
差分输入SAR ADC 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