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怎么用ananlogLib里面的搭电路再加上工艺库信息啊?

楼主(2013-04-23):
就是用analogLib里面的标准单元库里的管子搭电路,然后再加上某个工艺的信息呢?应该是要把SCS文件里的东西和管子做个对应还是怎么的啊?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楼主:
大神们,求指导啊

网友(2013-05-30):
analogLib中管子model name要填为SCS文件中相对应的管子的name,在ADE中加入模型文件的时候要注意section的设置

网友:
改下MODELNAME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