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Cadence中ahdLib库中opamp输入端的设置连接问题

楼主(2013-04-23):
下图的电荷泵CP中的运算放大器为三端口的,而Cadence中ahdLib库中的opamp 为6端口的,不知道其余的三个端口(vspply_p、vspply_n、vref)怎么设置?如果仅是warning不会影响仿真结果吗?
警告如右:

楼主:
在Cadence 的functional库中找到了下面这个opamp ,是三端口的,
但进行直流仿真时,出现如下提示:
是为什么?是这个模型不能用吗?怎么解决呢?

楼主:
错误提示如下:

网友:
你里面的参数都设定了吗,报错信息说这个模型没有定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