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导!astro里创建库时为什么会显示没有找到tf文件?

楼主(2013-04-23):
这个是我设置的截图,tf文件已经在我的文件夹里了,我的astro是从这个文件夹下开启的

这个是我设置的截图,tf文件已经在我的文件夹里了,我的astro是从这个文件夹下开启的

上图是我创建库的截图,tf文件已经有了,astro是从有tf文件夹开启的

这个是我的错误情况,提示找不到tf文件,但是我的tf文件明明是添加了的啊

这个是我的错误情况,提示找不到tf文件,但是我的tf文件明明是添加了的啊

上图是我的错误截图,提示没有找到tf文件。
我是初学者,这个软件也是第一次用,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tf文件的位置?在哪设置?我不太懂,求指导!

楼主:
第一次发帖,没人回。。。

网友:
没写路径的话是默认启动工具的路径下就有tf文件。

直接在Name的位置写/home/tech/xx.tf即可

楼主:
启动工具的路径下有tf文件了。但是还是打不开,我开astro的时候用了source命令,和这个有关吗?我是大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工具的路径下有tf文件了。但是还是打不开,我开astro的时候用了source命令,和这个有关吗?  我加了路径了,这样还是不行  ,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小白表示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真有 或者说是不是tf的权限问题?(不过记得权限问题应该会报不给读或者咋的)

另外你 tro0423是个啥?如果是目录的话是不是应该写/tro0423/xx.t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的路径没有显示完全,应该是/home/LHG/zzyu/OLED/Astro0423/chrt03514.tf 。改了之后还是不行,我迷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解决了。。。是因为我把chrt035l4写成chrt03514了,我没有分清1和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迷茫....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 这种一般都复制一下吧 这样省力也比较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学习了!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