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x的错误··求大仙

楼主(2013-04-23):
我在用ncx特征化一个单元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Model extractor fails for netlist[/home/res/stu/xiangxuecheng/design/ncx/test/typical/ORNXOR21X2/tY_C_0004f/tY_C_0004f.sp] of cell [ORNXOR21X2]. (NCXFL-6)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其他的单元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3-08-29):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单元没有做好···做好是抽取出来自己先后仿一下···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在feed_library里面的设置了···

网友(2014-10-13):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我遇到了错误代码为NCXFl-5 的问题,  一般的Synopsys软件都有关于错误代码的解释。而这个错误代码的解释却找不到。。

楼主:
好久都没搞了。。。忘记了。。。如果是标准单元。。看看仿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