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nsoft designer 仿真问题

楼主(2013-04-23):
新手求教,
在ansoft designer 仿真时遇到以下问题,请问大神如何解决:
models:s_element(warning): fieldsolver:1.s - Passivity violation: worst value 1.00135 at frequency 2.83788e+009. (1:20:06 下午  四月 23, 2013)
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可能是模型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
需要修改模型参数。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的了么

网友(2013-05-31):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

网友:
" ...  Passivity violation ..." (值 = 1.00135)  >  1 ,違反被動性。
S 参数被動性有問題,可以試著設強制被動性參數。

不過真正解不出來的問題可能不是這裡,因為只是 Warning。

网友:
求解答啊

网友:
有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等解答啊

网友(2013-07-08):
求详细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

网友(2015-03-30):
首先拿到的s参数先要进行检查,无源性,因果性,然后才能拿来仿真。

网友(2016-03-01):
那下面这个ERROR有人见过吗

    [info] models:s_element(status): fieldsolver:8.s - Cached state-space system 'E:/pingtai/Project1.adsnresults/Circuit1/temp/sss_6893c7f62ee0766b47d69d35835d96e0_2.sss' acceptable. (8:44:57 上午  三月 01, 2016)
    [error] models:s_element(error): fieldsolver:8.s - Final error: 0.17871; unable to achieve acceptable error. (8:44:57 上午  三月 01, 2016)
    [error] system_load_interface(error): device fieldsolver:8.s (model nexxim_fs_cosim_parent:circuit1_8) rejected. (8:44:58 上午  三月 01, 2016)
    [error] (error): Error found during loading: analysis aborted for E:/pingtai/Project1.adsnresults/Circuit1/temp/DV11_S9_V43.cir (8:44:58 上午  三月 01, 2016)

网友(2018-08-08):
好久不用了,这个软件不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2019-02-05):
大年初一不忘记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