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 rule 问题,如果你知道答案,希望你能帮帮忙,谢谢你!

楼主(2013-04-23):
问题:
      自己往lvs  rule 增加了一个两端子的金属电阻,但是版图的gds导出来后转为spice文件后,却只看到了一个端子,不知道是rule里面少写了什么。
     下面这些是我做的整个过程。

工艺:华虹 .18  1p6m

LVS rule修改部分:

LAYER    TME  116

LAYER  RMDMY  470      //dummy layer to form METAL resistor

LAYER  MAP 164 DATATYPE == 0 470

LAYER  RMDMY6i  476   //dummy layer to form METAL6 resistor

LAYER  MAP  164  DATATYPE == 6 476

//** define device --- r M6 ;metal resistor

RMDMY6 = RMDMY6i OR RMDMY

ME6RES = TME AND RMDMY6

METAL6 = TME NOT ME6RES

//** extract device r M6;

DEVICE R(M6) ME6RES METAL6 METAL6 [

     property R

      w = perimeter_coincide(ME6RES,METAL6)/2

      A = area(ME6RES)

      l = A/w

      R = 0.010*l/w

         ]

TRACE PROPERTY R(M6) R R 2

验证:

1. 电路原理:

2.版图(已经完全按照电路画了)spice提取结果:

***************************************

.SUBCKT rm6$$34971692 1

** N=1 EP=1 IP=0 FDC=1

R0 1 1 0.01 $[M6] $X=0 $Y=0 $D=0

.ENDS

***************************************

X59  bn  rm6$$3497692  $T=46565 118750  0 0  $X=44065  $Y=118750

就像上面红色显示的,只有电阻的一个端子,另一端连接到VEE的没有提出来。

如果你知道,麻烦你帮忙解释下,谢谢你!

网友:
TRACE PROPERTY R(M6) R R 2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LVS的电阻精度在2%就可以认为可以通过
那么我猜,是不是M6(是metal电阻吧)的电阻太小了?
TRACE PROPERTY R(M6) R R 0试一试
我没仔细看rule,呵呵。

网友:
从spice来看,R0是有两个端子的,只是两个端子都接到了同一条net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哦,但是我的版图是想利用这个金属电阻把 VEE 和 bn 区别开的哦,可是现在提取的结果却不是我想要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大侠如果知道可能的原因,麻烦你帮我解释下哦,谢谢你。

网友:
能否把电阻的layout贴出来,并注明一下layer的名称

网友B:
***************************************
.SUBCKT rm6$$34971692 1
** N=1 EP=1 IP=0 FDC=1
R0 1 1 0.01 $[M6] $X=0 $Y=0 $D=0
.ENDS
***************************************
由此可见,你的电阻短路了。
可能是你的连线问题,也可能是你版图上的电阻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这个问题后来被我这样解决的哦。
   问题出在:METAL6 = TME NOT ME6RES 这句话,TME 是原来 lvs rule 就已经定义完的一个金属层,我在它的基础上增加了 METAL6 ,
  当在提取版图的网表的时候,完成了 TME 这层金属的提取之后,却不再对 METAL6  进行提取了。我将整个 rule 里面凡是跟 TME 有关的都更改
  为METAL6 ,就得到了我要的结果了。

网友C(2023-08-24):
引用 网友B:
***************************************
.SUBCKT rm6$$34971692 1
** N=1 EP=1 IP=0 FDC=1

请问N、EP、IP、FDC分别对应什么呢

网友D(2024-03-14):
引用 网友C:
请问N、EP、IP、FDC分别对应什么呢

EP是外部pin数量

IP是内部pin数量
FDC是flat devcie count
唯独N不清楚是什么,兄弟知道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EP是外部pin数量

IP是内部pin数量

N应该net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N应该net数量

谢谢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N、EP、IP、FDC分别对应什么呢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