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如何添加PAD FILLER【已解决】

楼主(2013-04-23):
由于是数模混合模块,需要分别添加PFILL及PFILLA数字模拟PAD的FILLER,我先用insert_pad_filler -bounding_box{}添加模拟PFILLER后,再用类似命令添加数字PFILLER,可是第二步时报错WARNING : can't create a pad filler inst (pfiller0)
貌似是FILLER命名上的问题(总是从pfiller0开始命名,从而引起冲突),求如何解决该问题?不想手工添加啊。

网友:
我是加了prefix 没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以下是我之前用的脚本,大意是右上方有个PLL 所以旁边有analog pad。

供参考

remove_stdcell_filler -pad

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bottom_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bounding_box {{197.000 0.000} {6617.340 197.000}}

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left_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bounding_box {{0.000 197.000} {197.000 6615.470}}

insert_pad_filler -prefix top_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overlap_cell {PFILL001} -no_left -no_bottom -no_right

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overlap_cell {PFILL001} -bounding_box { {6617.130 217.845} {6814.130 5098.505} }  -prefix right1_ -no_left -no_bottom -no_top

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50A PFILL20A PFILL10A PFILL5A PFILL2A  PFILL1A PFILL01A PFILL001A} -overlap_cell {PFILL001A} -bounding_box { {6617.130 5093.000} {6814.130 5835.585} }  -prefix right2_ -no_left -no_bottom -no_top

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50 PFILL20 PFILL10 PFILL5 PFILL2 PFILL1 PFILL01 PFILL001} -overlap_cell {PFILL001} -bounding_box { {6617.130 5853.800} {6814.130 6603.290} }  -prefix right3_ -no_left -no_bottom -no_top

楼主:
查看了一下command manual ,加个 -prefix **自定义命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