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电流模式Buck DCDC

楼主(2013-04-23):
电感电流波形

电感电流波形

同步电流模式的Buck DCDC  基准电压用斜坡电压来代替软启动过程   得到的电感电流波形 开始时有个尖峰 然后下降到零以下。想问下这个波形是不是正确的   应该怎样消除开始时的尖峰?

网友:
应该有反向电流保护的吧,当电感电流接近零的时候就会关断这个周期的脉冲。

网友:
undershot 是反向电感电流产生的,但我感兴趣的是你softstart的overshot,你能给出基准和输出电压的波形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没有截下来  基准就是0到1.2V电压 斜坡时间给的比较长1ms  输出电压就是在电流尖峰处有点波动  其余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今天截图  晚上在发  手机发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已经 贴上去了

楼主:
求高手解答

网友B(2020-03-04):
这个电流尖峰发生的时候 EA输出没有稳定,而造成的inrush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尖峰发生的时候 EA输出没有稳定,而造成的inrush电流。

如何让EA的输出及时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让EA的输出及时稳定呢?

楼主的图里面输入电源还没稳定DCDC就开始工作,这个显然不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至少应该在输入达到一定阈值前 EA输出都要pull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