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正弦源的设置

楼主(2013-04-23):
求助,想要两个反相的正弦信号,在cadence里的Vsin怎么设置相位啊

网友:
You can choose a delay which is half of the period of the signal.

网友:
第二个信号的AC phase一项填180,即相位翻转180度即可。

楼主:
回复 楼主:

但延时前的那段时间是没有信号的,无法和另一个信号完全反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试过,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vcvs没用过,看了下,没有找到频率设置啊

楼主:
已发现,可在vsin设置项里的amplitude值前添加个负号,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对啊,我都是这样用的,你是用的TRAN仿真还是AC仿真啊,这种方法只适合AC仿真。如果你两个都要用的话,最好使用Vsource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