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OS管的衬底的接法

楼主(2013-04-24):
1.由于NMOS做在P型衬底上,故所有的NMOS的衬底都应该接gnd.
2.PMOS做在N阱中,这就有了两种选择:
       一个是都直接接在vdd上,这样的优点是在版图中可以把所有的N阱相接,可以减小版图面积,缺点是会产生衬偏效应;
       另一个方法是根据PMOS管的源端电位将其分为不同组,每组用一个N阱,并与其他隔开。但如果分组较多,如共源共栅放大器,就需要较多的N阱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1.怎样处理PMOS的衬底最好?
                      2.是否有N衬P阱的工艺?比如说那个厂商?二者的优缺点如何?

网友:
hot-well的情况一般比较少用。

网友(2018-12-04):
一个MOS管的衬底有三个引脚,B、BN、BP,请问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