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CC做floor plan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1.在floorplan时有个-legal_orientation,里边有参数N,W,S,E,FN,FW等,设置了这好处费参数后Macro会按照相应的方向进行摆放吗,带F的是什么意思啊?2.在power network综合时,加上一些end cap, end cap是什么,为什么要加?

3.power strap和power ring之间有什么区别?非常感谢!

网友:
IC Compiler Power and Ground Route Flow
Application Note 看完这篇文档 问题就差不多了

网友:
F 是不是flip
endcap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或者是缓和PSE,OSE所造成的影响,意思就是不能让poly和OD周围太空旷,不对称,密度太低。主要是从DFM上考虑的。
power strap和power ring 一个是条 一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这本书在哪有,我没有找到啊,如果你有,能不能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137064951@qq.com,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资料哪里有?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