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数字后仿和模拟后仿差别很大

楼主(2013-04-24):
设计了一个inv的osc用来测试,用encounter pr后导出def和gds,def用starrc生成spef用pt分析然后写出sdf进行后仿,gds用于模拟后仿,仿真出来的周期时间差别很大,模拟后仿结果比数字后仿结果快了20%左右!def生成spef的starrc文件和模拟后仿用的starrc文件是相同的!

同一个gds的def文件,相同的rc文件怎么结果差这么大啊!求帮助啊!!!

网友:
依PT为主,想问问LZ用GDS怎么模拟后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依pt为主的话和流片测试结果也差了20%左右!现在的情况是实测结果和模拟后仿值接近,所以现在想找到是哪里的问题使数字后仿和模拟后仿差那么多!
   gds用starrc抽取spf,然后自己写一个激励用来做的模拟后仿

网友:
回复  Synopsys-IC

依pt为主的话和流片测试结果也差了20%左右!现在的情况是实测结果和模拟后仿值接 ...
引用 网友B:

    模拟和数字后仿主要有两部分,肯定是模拟最为准确了,差异点有二:一是PVT不同(模拟的仿真PVT和数字选用单元库的PVT做下对比),二是rc_corner不同(提取计算参考文件不同和不同工具导致差异)。从你描述的来看很有可能是PVT差异了,建议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