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开关变换器补偿网络求助

楼主(2013-04-24):
用MATLAB先对变换器和补偿网络进行仿真,根据之前的参数用spectre仿真时却不行,求高手指导设计补偿网络???

网友:
考虑下EA的非理想特性

网友(2014-11-20):
最近也在搞DC的补偿 确实EA的非理想特性会造成手算的零极点和穿越频率时的增益与仿真出来的差很多
但是有个二型补偿有个小问题不是很懂  不知道中间那个电阻式干嘛用的 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