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请教一个skill语句的问题哈

楼主(2013-04-24):
。。。我写了两句话a = enterBox()
x = lowerLeft(a)
为什么每次加载x的值不会变呢?.....不胜感激啊

网友:
请问一下你的动作是?
打开一个 layout design view
a = enterBox();
在窗口里画一个 rectangle box
会看到底下的结果
a = enterBox();
((0.471 10.55)
   (2.732 12.22)
)
x=lowerLeft(a);
(0.471 19.55)

没有结果应该是 a = nil 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