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cap连接

楼主(2013-04-24):
想问一下,tsmc0.18库里面的mimcap怎么连,是用meter6连吗?版图中间的4个小正方形是孔吗?

网友:
连接上下两层金属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13):
有没有人仔细解释下怎么连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他没有任何标注,谁知道怎么连,靠猜,谁能猜得对?
其实找到LVS rule文件,把对这个器件的定义找出来,就知道两个极板该怎么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啊,原来在这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