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安装求助!!!

楼主(2013-04-24):
经过我的不断努力,Cadence是装上了,就是启动无反应,提示是未找到命令。这是问什么啊

网友:
少配置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配置参数?具体一点号码?我是按照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87531&from=favorites
里的教程来的!

网友:
setenv    DISPLAY    unix:0.0
试试先在终端里执行这个,注意建议把unix替换为你的IP地址
还有确保你的Sun Java有正确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查看我的IP地址?
    还有如何确保我的Sun Java有正确安装?我根本就没装过啊!

网友:
这位干什么不用printscreen,用手机照!
你的问题是显示问题,以至java,起动不了。
估计要改一下etc/X11/Xorg.conf,至于如何改,看别的教程。
我是改KDE桌面的,可能没有3D效应。

网友:
Java环境的问题,具体原因网上去找。
我曾经出现缺libXext.so.6
安装了libxext6,libxext6-dbg好像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printscreen好像不管用我才用手机照的,你说的去别的教程看,可我找不到相关介绍的,拜托帮忙找一下!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几个东西如何安装?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太小白了,明显自己没有努力想办法解决,所以大家懒得帮你。

首先我不建议在Ubuntu下安装各类EDA软件,Cadence的官方系统支援列表中从未出现过Ubuntu。
其次Ubuntu 12.10你在软件源里是找不到sun-java的,sun早就被oracle收购了,你在Ubuntu软件源里恐怕只能找到Open-Java-JDK。
第三,如何查看IP地址,如果这个问题,你无法通过搜索这一技能找到答案,我只能说: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剩下的问题你自己看着办

  1. /usr/sbin/ifconfig

附上一句忠告:
搜索技术相关问题,只要谷歌还在,就不要用百度

网友(2014-02-13):
回复 网友D:

朋友你好!我在rhel6.4下装的Cadence,也是提示缺少libXext.so.6,locate一下,发现在lib64里面有,但是启动程序还是提示找不到文件,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多缺的库文件时缺32位的,64位系统缺省没有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