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问题

楼主(2013-04-24):
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spectre 仿PSS时,按照网上的文档 pss分析.pdf (386 KB , 下载次数: 611 ) 设置了参数,可是没有pss的波形输出,我同时仿了瞬态,可以有波形,输出
   请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也看了candense 自带的spectreRF.pdf
也没找到原因
波形已经设置保存了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不太详细,是pss&pxf看不到转换增益,还是看不到NF?

网友:
不能输出波形总有提示??有提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s 看不到 输出电压幅度
报错如下:
Error*   Evaluating expression ((v("/OUTP" ?result "pss_fd")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单个net 的错误提示
    Error*   Expression <v("/OUTP" ?result "pss_fd")> did not evaluate  to a waveform.

楼主:
回复 楼主:

    *WARNING* geEcEventCB: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applying 'geEcEventCB' to apply('geEcEventCB '("directPlotForm" "newSelSet" (ptrnum@0xd28b0e0) (5 t ((db:204833264 nil)))))

apply('geEcEventCB '("directPlotForm" "newSelSet" (ptrnum@0xd28b0e0) (5 t ((db:204833264 nil))))) Radio value must be one in the list of choices.
*Error*   Evaluating expression (ipnVRI((v("/out" ?result "pss_fd") -   0.0) '49 '1 ?rport resultParam("PORT0:r" ?result "pss_fd")      ?epoint 0.1 ?psweep nil)).

这是按照这个tutorial spectre_tutorial.pdf (1.06 MB , 下载次数: 283 ) 一步一步仿真的,仿真电路,和设置都没有问题
我怀疑是软件的问题,使用spectre RF ,还需要什么文件,才能使用spectre RF吗? 我用的软件是 IC5141

楼主:
回复 楼主:

    仿 ac, tran 都可以得到  想要的仿真结果,但是仿 sp .pss  就报 以上错误了,是不是软件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2013-11-06):
有碰到过,重启cadence就好了。

网友(2017-03-10):
我用的方波信号源,周期是660p,pss仿真时因为频率计算成了无限循环小数,所以会报错!

网友:
认真学习,有辛苦才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