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ally switch

楼主(2013-04-24):
有谁做过原边控制PFC芯片,谷地可能降到-10V,想准确检测到谷地。有没有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能精确检测的。。。。你即使检测到谷底,经过比较器延迟,开关延迟,真正开通的时间已经不是在谷底了。。。。   而且LC谐振的频率都不会很大的,一般几百nS,到谷底的时候应该还要除以2,时间更短。   更多的是,你做那么精确对你到底有多大意义?谷底无非就是降低EMI和提高开通损耗,-10V和-8V或者-6V翻转,你从系统上看得出来差别么?

楼主:
谷底检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不改变外围元器件,比如,我现在用一个比较起来检测 设置为0.4比较,但是因为工艺的偏差,我的外围应用需要加一个电容方可以检测,但是是在第三个谷地检测到的,所以现在我要作的事情就是让其在第一个谷底就能检测到,谷地检测是降低EMI和开通损耗,当然谷底检测是不能精确检查到,可是希望能做到逼近谷地。输入信号为-10V,谷地电压因为ESD的原因被削底为-Vth,这给信号处理带来一个麻烦,我有个想法是通过电流尾随转换为电压,通过移相的方式逼近谷地。可是这里面对工艺的要求很苛刻。寻求他法。

网友:
实际上这是一个与ZVS本质上相同的问题,你用的什么工艺?

楼主:
CSMC 0.5UM BCD工艺,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这个项目已经流片成功,只是为了把性能和竞争里做得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实在话,你的谷底做的再好,也没有多大的竞争优势的,只是波形好看一点。EMI是系统测试的结果,在哪个地方开和最终的结果没有直接关系;开关损耗是看整体效率,QR提高那么一点点,本来最多也就2~3%个点,在哪个地方开也没有多少影响的。给靓仔两个专利看看吧,看看能不能有所突破。 功率转换器的控制器以及准谐振功率转换器的控制方法_崇茂.pdf (926.86 KB , 下载次数: 27 )

flyback qr_richtek.pdf

网友(2017-06-21):
谷底做的再好,也没有多大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