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在icfb导出网表cdl的时候,怎样才能使电阻电容以model的形式存在啊

楼主(2013-04-24):
图中的选项都试过了,出来的还是数值形式,例如

RR47 VDD net_80 1.79441K $SUB=GND $[RNHR_EHV400] $W=2u $L=3u M=1

这样就不能用hspice跑电阻电容的cornor了,手动改元件又太多。

请教高手,在怎样才能使电阻电容以model的形式存在啊?谢谢!

用tsmc 和 charter的也试过了,建个新library和cellview,然后instance 电阻和电容上去,再导出,也不行,郁闷啊。。。

楼主:
在另一个帖子找到答案了
http://bbs.eetop.cn/thread-176264-1-1.html

修改前

RR47 VDD net_80 1.79441K $SUB=GND $[RNHR_EHV400] $W=2u $L=3u M=1

修改后符合hspice model的格式了

XR47 VDD net_80 GND RNHR_EHV400 W=2u L=3u

网友(2016-12-13):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也遇到了您的问题,需要将电阻的格式修改成您需要的哪种格式。请问具体如何操作呢?因为有一些细节问题不知道,比如有$的那种描述是如何去掉的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