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 共栅级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3-04-24):
请教大家 为什么从共栅级的源级看进去为什么是1/gm,没有考虑电容呢?

网友:
供栅极源级看进去的阻抗为(rds+Rd)/(1+gm×rds);电容可以用容抗代进去,经常是Rd是个大电阻,比如电流源的输出电阻,但漏极有负载电容,高频时呈低阻,从而 1/gm;

网友:
射频情况下才需要考虑这么小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