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下auVerilogToCell后生成的cell里面没有包含cell,求指导!

楼主(2013-04-24):
本人大白,正在学习用astro,希望前辈们给我科普一下今天用astro将verilog网表转成cell后,打开发现里面没有东西:
我的配置如图所示  。怎样才能将cell加进去?
就像我在资料上看到的一样如图:

楼主:
小弟不才,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Reference Library没设置吧??
就是没给cell设置对应的物理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执行了cmReflib 然后执行cmShowRefLib ,请问这样添加ref库合理吗?但是执行命令时软件没有什么反应啊。我第一次用这个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我没有给cell绑定网表?我现在迷茫了

网友:
恩, 用cmRefLib添加cell物理库, 然后用cmShowRefLib会显示出你当前已经添加好的物理库路径 . 如果没有的话, 就要看下路径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添加成功吧

网友:
或者你直接在你现在截图的GUI界面上点[Reference Library]里添加也可以, 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第一次用的话, 用GUI界面一步一步点着看更容易上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加上reference library了,但是set up floorplan之后还是没有cell,这是为什么啊?如右图所示,肿么还没有cell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setup floorplan之前有cell ?? 你把你导入verilog netlist之后的信息发上来看看吧

楼主:
问题我自己解决了:原因是我用ftp软件拷贝服务器上的reference了library库的时候由于我的电脑系统是window的,文件名内不允许含:符号,所以系统自动把库里的所有:变成了_。而我将windows下的库重新拷到我的服务器上的文件夹时仍保留了_,所以直接导致我的reference library不能读取。所以请各位兄弟以后尽量使用linux的命令来操作,尽量不要用ftp软件进行操作,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