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容的疑问

楼主(2013-04-24):
PMOS管三端接地,栅极滤波和NMOS管三端接地,栅极滤波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你说的是源漏衬三端接地吗?电容的大小应该主要看器件的尺寸了,由于PMOS做在N阱中,而NMOS做在衬底上,故电容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但这个影响应该不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那样接的。那相同尺寸的PMOS管和NMOS管呢?我看到有一个芯片里面的对地电容全部都是用PMOS管做的。。。。

网友:
一个解释:
用PMOS做电容的时候,PMOS的NWELL与衬底(p型)形成一个反偏二极管,当地线上来一个瞬间大电流,能通过这个来对mos电容栅极进行保护。当然,在栅极上加一个小电阻是常用的做法。

但是PMOS的电容比NMOS的电容小,如果不考虑ESD的可靠性方面,单从电容滤波方面考虑的话,NMOS应该比PMOS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PMOS的电容会比NMOS小呢?

网友:
一个正偏,一个反偏

网友:
一个耗尽,一个积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与工艺有关了,P型衬底中已有P型掺杂,而在形成N阱时,又会进行一次N型掺杂,且掺杂浓度更高,这一方面导致晶格收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另一方面,由于该MOS管电容利用栅氧化层下面的反型层存储电荷,而置于N阱中的PMOS反型层中的是空穴,空穴的迁移率低于电子的迁移率,这也使PMOS电容存储电荷比NMOS慢,最后,PMOS的阈值电压比NMOS高,所以,同样的压差下,PMOS电容不如NMOS。

如楼上所说,当二者的源漏衬都接地时,PMOS正偏,NMOS反型。

网友(2018-08-27):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一下,NMOS的漏源栅接一起并接为地用作电容,这个电容的电容值大小怎么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