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工艺参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楼主(2013-04-24):
ggnmos的工艺参数和普通nmos的参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可以详细列举一下吗?多谢

网友:
一般来说,工艺上没有什么区别,有些可能会加上ESD implant。
rule方面简单而言,W, L, finger, DCGS, SAB等等都是有不同rule的。
当然,这些都是最简单的结构、简单情况。

网友(2013-06-24):
謝謝你喔喔喔喔
謝謝你喔喔喔喔
謝謝你喔喔喔喔

网友:
rule方面简单而言,W, L, finger, DCGS, SAB等等都是有不同rule的。
说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