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undry这样回复在

楼主(2013-04-24):
因为现在做最后的寄生参数的提取,发现库里面没captabl和ict文件,于是找foundry要,结果foundry这样回复的

captable file in lef kits is generated from .ict, that is to say .ict is the source file of captable, and they have the same content in two different format.

As for advance technology, TSMC will have both of them in captable dir, while for some mature technology, there might be only captable.

Since the library is from 3rd party, please check with Arm or EDA vendor to see if they can convert captable to .ict.

问问ict难道不是找foundry要吗?库是arm的库,找arm也要过,arm说没得,该怎么办?

楼主:
求大神告诉该怎么办!!!!!!!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找foundry要,他们应该会提供.ict文件,然后可以通过.ict和lef文件在PR工具下生成capTbl文件,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undry 这样的回复很无奈啊= =|||

网友:
在tsmc online上找,自己下载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得账号~
跪求斑竹帮我下个.18的ict文件吧

网友:
ict直接生成captable
ict找foundry要

网友:
你没有tsmc的帐号,tsmc怎么会给你回复邮件? 一般是正式客户才会有FAE支持,倘若是正式客户,一定有online的帐户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北京icc转发给我的,我们都是通过北京icc和tsmc联系的

网友:
   发一下库的版本号和用到的金属层数 (用到几层topmetal 以及厚度),帮你找找旧的看看,不过很难说有新的,旧的可能版本会有差异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virtuso_018um_6m_utm40k_v29a
实验室用的是这个工艺,因为是做射频来着的,谢谢啦~

我邮箱yic2000@yeah.net

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ic小顽童

    这是北京icc转发给我的,我们都是通过北京icc和tsmc联系的
引用 网友E:

那你就通过北京ICC去tsmc online下载ic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联系的北京icc的人不懂技术...说了的,他还是....
否则找他要早就要到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网友:
回复  ic小顽童

    联系的北京icc的人不懂技术...说了的,他还是....
否则找他要早就要到了,就不会 ...
引用 网友E:

    有itf文件的话,用cadence自带的小程序itf_to_ict吧,然后用ict+lef产生captbl吧。

网友:
回复  yiyeyo

    virtuso_018um_6m_utm40k_v29a
实验室用的是这个工艺,因为是做射频来着的,谢谢啦 ...
引用 网友E:

找了好几遍 都没有发现这个库的 ict 文件 ,不好意思了,只找到tluplus,应该对你没什么帮助的,库最高层的厚度 也不确定是4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