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Negative Charge Pump

楼主(2013-04-24):
各位大侠,请问有无人用过或者设计过Negative Charge Pump的电路,有个疑问:
我看很多西域大厂的codec spec中说输入1.8v,产生±1.8V,这其中无损耗吗?

网友:
厄,这个要看电源轨是多少,如果VDD只有1.8V,不可能获得1.8V的输出摆幅。
一般的VDD应该比这个高比如3.6,这样产生一个+-3.6的电源,理论可以获得7.2V的动态范围。
但由于一般headphone和line driver不需要这么大的范围,同时内部有耐压问题,需要cascod 钳位,比较多的是做到2V rms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jeff_zx的解释,我现在的疑问是我先不关心headphone的输出摆幅大小,我只是要产生负的电压源给headphone供电,而我手头仅仅1.8V电源,由于开关损耗,应该是不能产生负的1.8V吧?这样headphone的正负电源之间就不是0的中间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是没关系的。只要共模的参考电平是0,就不会有影响。所影响的只是你的输出摆幅。换句话说,就是VDD被-VDD拖累了。
本来VDD可能最大不失真能到1.8V,但-VDD最大不失真只能到-1.6V。那总的最大不失真的摆幅也就只有1.6V。VDD端了margin就浪费了。
为了平衡,可以在design的时候headphone输出的上端PMOS size小一点,下端的NMOS size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jeff_zx,
  • 成熟的(有器件model)设计Negative Charge Pump必须采用双阱工艺吧?即NMOS的阱可以接任意电位?
  • 对于双阱工艺,nmos是不是不是常规的器件model,即不是典型单电源器件model呢?我用smic18 常规工艺下的n18设计时仿真结果怎么都不对?

谢谢!

网友:
1、答案是肯定的。一般是做一个DNW,在DNW上在做pwell,nmos做在DNW中的PWELL里。
2、在DNW中的nmos本身的特性,如VT等等和psub上的nmos是完全一样的。但要看看process中的spice model是怎么定义的。
很多会已子电路的方式,包含近source drain 与sub之间的二极管,这个直接拿来用肯定要出问题。

所以,可以明确,做这类电路一定需要iso 的nmos,至少要有DNW layer 可选,还是需要和fab确认是否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