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CL二分频器仿真问题

楼主(2013-04-24):
本人用cadence仿了一个简单的SCL结构二分频器,关于差分的CLK信号,应该是输入正弦信号Vsin吧,可是TRAN仿真结果里I+(Q+)和I-(Q-)却没有反相,用Vpulse的话,频率正确,只是波形中叠加了一些高次谐波。是因为Vsin里的amplitude和DC voltage设置问题吗?

还有,输出端要不要加buffer之类的?

网友(2015-11-28):
保证管子静态工作点正确,输入用vsin,且要加共模DC

网友(2021-07-14):
你好,我也是在一个论文里看到这个scl二分频电路,不知到怎么仿。我是原理都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