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dence工具输出高质量电路图的配置文件

楼主(2013-04-24):
我想以前论坛里应该是有类似的说明的,不过也许说的更清楚一点也没什么坏处。
见到很多人直接用截图的办法把Cadence Virtuoso里面的电路图或者版图取下来,然后拿去打印或者做报告或者论文。
这样做的图形质量当然会很差,所以是十分不建议这么做的。

建议在你的$HOME目录和Cadence启动目录下放置一个.cdsplotinit文件,然后内容如下:

# Adobe PostScript Level 1 Plotters
#
Adobe EPS| Encapsulated PostScript: \
        :manufacturer=Adobe: \
        :type=epsf: \
        :maximumPages#30: \
        :resolution#600: \
        :paperSize="A4" 4758 6846 90 90: \
        :paperSize="A3" 6846 9720 90 90: \
        :paperSize="Unlimited"  72000 72000: \
        :paperSize="A" 4902 6402 99 99: \
        :paperSize="B" 6402 10002 99 99: \
        :paperSize="Legal" 4926 8202 90 90:

Adobe PS1| Generic 600 dpi Adobe PostScript Level 1 Plotter: \
    :manufacturer=Adobe: \
    :type=postscript1: \
    :maximumPages#30: \
    :resolution#600: \
        :paperSize="A4" 4758 6846 90 90: \
        :paperSize="A3" 6846 9720 90 90: \
        :paperSize="Unlimited"  72000 72000: \
        :paperSize="A" 4902 6402 99 99: \
        :paperSize="B" 6402 10002 99 99: \
        :paperSize="Legal" 4926 8202 90 90:

# Adobe PostScript Level 2 Plotters
#
Adobe PS2| Generic 600 dpi Adobe PostScript Level 2 Plotter: \
    :manufacturer=Adobe: \
    :type=postscript2: \
    :maximumPages#30: \
    :resolution#600: \
        :paperSize="A4" 4758 6846 90 90: \
        :paperSize="A3" 6846 9720 90 90: \
        :paperSize="Unlimited"  72000 72000: \
        :paperSize="A" 4902 6402 99 99: \
        :paperSize="B" 6402 10002 99 99: \
        :paperSize="Legal" 4926 8202 90 90:

里面的配置参考了Cadence的样例配置文件$CDSHOME/tools/plot/etc/cdsplotinit
设置了三种打印机,方便大家使用。
第一种可以生成Adobe EPS图档,
第二种可以生成Adobe PostScript 1图档,
第三种可以生成Adobe PostScript 2图档。

使用方法,以Cadence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为例:
点击Design Plot Submit,设置打印选项;
使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在Plot Option里面选择打印机、纸张类型,最重要的是,选择Send Plot Only to File
文件名不会自动加后缀,所以你打印什么格式就自己写上什么后缀。EPS图档就是.eps,PostScript 1/2图档都是.ps。

eps图档可以直接插入到LaTeX里面,希望要pdf文件的话,使用

  1. ps2pdfwr yourPSfile.ps

即可将PS档转换为PDF档。
或者上网搜索在线PS图档转换网站,可以转换为SVG、PNG等各种格式。

觉得实用的话就回复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看我的PPT  网上的第一个是我搞出来的

网友:
专业!!!!!!
就为这专业的发帖,顶你

网友(2019-08-19):
为什呢我试了不对呢

网友:
我的选项里显示no plotter  no paper size

不能导出电路图 求大神指导下我 谢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