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3-04-24):
各位朋友,我目前 在设计一个有源滤波器,里面的运放的电源电压为24V,所以想采取一个线性稳压管去提供电压,但是运放的偏置电流只有1mA,一般情况下,电流太小也会影响线性稳压管的特点,这一点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对稳压管的要求似乎挺苛刻的,以来电压比较高,二来负载电流太小?

网友:
hi
1. 1mA 给的很宽松,一般数十个uA就够了。
2. 稳压管需要考虑高压管子,如dmos之类的,另外一个要注意该dmos的vgs使用范围和负载电流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