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荷泵中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3-04-24):
如图,接到VDD,VSS的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为了:稳定电流源的偏置电压,防止因为a,b两点的高频开关信号通过MOS的栅源寄生电容耦合至电流源的栅极,影响电荷泵的电流大小以及电荷泵的开关速度。
那么这个电容的大小应该如何选取呢!??
因为这个电容,是图中RTR的负载电容,所以相对还是比较重要!
谢谢。

网友(2021-11-17):
大佬,能说一下M2,M3的作用是什么吗?另外宽长比该如何设置啊!跪谢

网友:
楼主在吗,能说一下M2,M3的作用是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