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VCO的二次谐波谐振滤波

楼主(2013-04-24):
在互补交叉耦合VCO中,我们一般可以采用二次谐波谐振滤波降噪。我想请问一下,在具体的设计中,L和C的值的选取有什么要求,或有什么特殊考虑吗?我加了LC滤波后,相噪并有什么提高,反而有些下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二次谐振滤波的LC回路的振荡频率应该2倍于中心频率,至于电容,电感各多大....我没有可以专门关注过
占座,等大神...

网友:
LC滤波后,相噪并有什么提高,反而有些下降
相位噪声不是本来就是负值吗?越小越好.....你是说的绝对值吧?可能是你引入的LC回路振荡频率不对,不但没有减小噪声,反而引入了新的噪声.....你调到2倍谐振频率试一下....
我也是一个新手,说的不一定对,你试着调一下。
献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对比加滤波结构前后的noise summary发现,其实尾电流源的噪声已经被抑制了,这说明这种结够对相位噪声的改善是很有用的。而总的相位噪声变差是因为两个开关管的flicker noise 增加了。。。这可能是因为SMIC对的flicker noise的模型不准

网友B(2013-09-03):
回复 网友C:

   咋样可以仿真的到他们分别的相位噪声,求教啊!!拜谢,有资料更好!!!!

网友: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工艺和电路结构来看,一般情况,是会有优化的,电容一般有一个合适的值,太大会增大芯片面积,加到足够大就不会再有优化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分别的相位噪声要通过ISF仿真,也就是PSS和PXF仿真得到尾电流源和交叉对管的fn噪声。但是比值基本与noise summary的比值相同。

网友D(2024-01-01):
一个可能性,不知道是否正确:把LC的作用错误地混在了一起。tail current的噪声是通过电容在偶数倍,主要是2wo处滤波去除的,和L无关。一旦加入C,在共模通路,形成了低阻抗,使得tank的噪声变大,增加的gm device的噪声应就是共模噪声。这个时候,使用L,与寄生电容共振,形成高阻节点,阻碍共模通路。

所以L不应该是和加入的C形成共振,而应该是和寄生电容形成共振,也可以额外再加入C形成共振。

网友(2025-07-06):
引用 网友D:
一个可能性,不知道是否正确:把LC的作用错误地混在了一起。tail current的噪声是通过电容在偶数倍,主要是2 ...

只有一个电感的话,要谐振在2f0处电感值很大,为什么不能引入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