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请教!

楼主(2013-04-24):
拿到一个pdk  是不是只要在 ic5141的工作目录下的cds.lib里INCLUDE一下
pdk目录下的cds.lib就可以用了?

可为什么我这样做有的pdk可以用,有些不行呢?

是不是pdk跟ic的版本有关?

有的适合5141 有的适合615?

求高手指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给个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pdk一般要执行个脚本安装的。。所谓安装也就是把该解压的文件解压,顺便放在事先安排好的路径下,以便调用。所以直接include cds.lib可能会导致有些东西不好用。最好还是要执行下安装脚本。除非你的pdk是已经解压缩过的,或者别处复制过来的,就要自己修改路径等相关信息。至于ic5141还是ic615,这两个文件系统是不兼容的,需要格式转换。当然也就是pdk也不能全部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脚本在哪里?

  怎么看这个PDK是需要用哪个版本的工具才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pdk拿来之后会有readme文档,这里面一般有安装需要的环境,安装方法等等。还有个叫MPDK_Installer.sh或者叫类似的叫install名字的文件,这个就是安装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没有了  我估计是安装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看看PDK中的cds.lib文件,把所有的该用到的库或者文件按照cds.lib的内容,放在相应的路径下,基本就没啥问题。至于5141和615文件系统的区别,5141的文件经过格式转换之后,可以给615用。这个我没做过,所以不太了解。查查相关资料应该可以用。

网友(2016-05-09):
cds.lib只是cadence软件的库定义文件,你需要在里面写上define “libname” “libname” ,前一个是你的库名,后一个是你的PDK库的相对路径,这样的话,你在cds.lib所在目录启动virtuoso,打开libManager的时候,就会出现你想用的PDK了。
5141和615的区别在于他们支持的数据格式不同。5141支持cdb,615支持OA。所以,你如果想把5141的PDK在615上使用,就需要使用615中的转换工具cds convert to OA来转换格式。之后就可以 使用了。

网友(2016-08-02):
操作的时候多看看CIW窗口的信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