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达林顿管里输入端管子工作状态的疑问

楼主(2013-04-24):
在《晶体管电路设计(下)》开关电路设计部分157页

如上图8.9,看文字说,“Tr2的集电极与Tr1的发射极同电位”。根据电路连接和说明,我得出,Tr1的基极电位比集电极电位高0.6~0.7V,Tr1的集电结正偏,那么是不是Tr1的集电极流出电流, Tr1就没有了放大作用,可是这样的话,达林顿连接也就失去意义了,和达林顿管子初衷矛盾呀,这是咋回事呢?
     如果Tr1的集电极是流入电流,根据说明,“Tr2的集电极与Tr1的发射极同电位”,那么由电路连接,可得出Tr1的集电极与Tr1的发射极同电位,即Tr1的Uce=0V,这也不符合三极管的特性啊?
望高手们给予指点,先拜谢了。

网友:
“Tr1的基极电位比集电极电位高0.6~0.7V”,这是如何推断出来的?

“Tr2的集电极与Tr1的发射极同电位”,那本书里的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应该是:Tr2的集电极电位稍高于Tr1的发射极电位。

楼主:
回楼上,看电路图,Tr2的集电极与Tr1的集电极相连,书上又说Tr2的集电极与Tr1的发射极同电位,所以我得出“Tr1的基极电位比集电极电位高0.6~0.7V”。

网友:
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时 ,UCE=0也行,只要不是负的,但是因为实际内阻Rce的原因, 几乎三极管是很难做到VCE=0的
达林顿管是个神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