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guardring&涡流效应相关

楼主(2013-04-25):
1怎么回事,会产生什么问题
2 何种情况需注意这个问题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前一阵按手册画了一个,但是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guard ring有防止latch up出现的作用,宽度越宽,效果也更好,但高频时,guard ring宽度增大,寄生电容会增大,接触电阻减小,对于信号的过滤取决于rc的乘积,因此高频时,过宽的guard ring可能造成信号的不稳定。加在电感四周时因为担心涡流会断开不形成环。guard ring宽度较宽在低频时有很好的效果,在频率越高反而越差,到是窄的guard ring表现平稳。除了防latch-up外,还可以用于减少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