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的布线问题

楼主(2013-04-25):
设计中使用QUARTUS11 布线时,*fit.rpt 提示系统自动把RTL代码中的逻辑资源布线在RAM中,导致使用了若干BLOCK RAM,使得总共的MEMORY资源超出, 提示 can`t fit ram 报错,该如何解决呢??
  ——为什么工具会把逻辑资源 自动设置成MEMORY资源呢??

网友:
你的代码里是不是有可以编译为RAM/ROM的东西,导致工具综合为RAM了。

楼主:
已经解决此问题

网友:
It can disable auto-replace by modify fitter selection.

网友:
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QUARTUS软件默认设置是会把一些“打拍”代码放在RAM中的,可能是这个原因